求定位销孔的详细加工步骤...有图

楼主(2012-04-06):
两个销孔之间的间隔是由电子尺走数来保证的吗?

像这个是交叉滚子导轨....是先加工销孔还是先加工轨道....?

网友:
这类工艺我一般理解为,硬的材料的孔先搞出来,之后定位好后固定好再打软材料的定位孔.导轨其实只是工作表面有硬度.可能国外有其它工艺.

网友:
装好后  钻个锥销孔

网友:
先导轨加工销钉孔,再配作打孔,最后铰刀搞下,这种导轨材料很硬,砸断都是整体泛白的,后期打孔太有难度了

网友:
我觉得销作用是防止螺钉这种连接方式移位,,

所以应该在调试好了,上好螺钉后,,再打销孔,上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销孔之间的间隔是由电子尺走数来保证的吗?

像这个是交叉滚子导轨....是先加工销孔还是先加工轨道....?

定位销作用为以后维修能快速定位,如果是模架与模架之间是装配调好后打定位孔,如果是一硬一软的先在硬的打小一点的孔装配调整好后再用大一点的一同打出定位孔

网友:
大多数情况下是配钻,把导轨固定好后一起钻的,但是这种导轨太硬,不好配,可能是先打好导轨孔,再以这个孔做钻模钻下面的基面。如果机床精度超高,分别钻也是可以的。

网友:
我是看到模具使用过定位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