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平跑电机问题

楼主(2012-04-07):
TB入的恒龙电平跑,原电7.2V跑这没力的感觉就上了3S,可想而知先是烧电调,换了·,后又烧电机,又换电机,再烧电调 ,唉自己修吧,电调和电机都修好了,换了大功率的场效应管,电调没事了,可这电机就不行了,发热太厉害碳刷掉 铜片也断了。主题-请问大家有没有更适合3S的有刷电机。无刷的没米玩不起。先谢大家

网友:
去电子市场,换同规格12v的550电机。其实就是线细点绕的圈数多点。

网友A:
之前也是因为觉得车子慢,把车子都放了2年了,后面玩飞机,买的涵道炸了,KV3200的电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涵道配,就想装车上,买了个99块的杂牌40A的电调,上3S爽的很,正考虑要不要上4S,KV3200的电机电流应该不会太大,虽然是外转的跑了几次沙滩还好了,综合起来改无刷不超过180大米,我是没那技术去搞有刷电调了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是因为觉得车子慢,把车子都放了2年了,后面玩飞机,买的涵道炸了,KV3200的电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涵道配,就想装车上,买了个99块的杂牌40A的电调,上3S爽的很,正考虑要不要上4S,KV3200的电机电流应该不会太大,虽然是 ...
飞机无刷的轴3mm还是3.2的还是其他?  我也想用450直机的kv4000换380电机,电机齿轮不好配?

网友:
我的轴是2.3的 搞了我好久,找那个接收天线,有一节刚好能套.也只能到2.7 ,再把大点的管中间切开套齿轮上,刚好合适的.
后面试了下XXD2212的电机 轴是3.0的 刚好合适 重量也轻很多 涵道电机重点前面有几圈散热的

楼主:
2212能跑得快吗,我的两个无刷电机轴都是3.0的,电机座用的哪个呀

网友:
有刷电机用3S 4S的 TB一大把,有540 550 580  高速版 高扭版  很多  20多一个 不到30,我就在用,580电机28元一个 4S 很暴力,超过一般2S无刷,但是电机容易死,寿命不长,做了散热3S电寿命很长(半年都还没死),电调就用的是HSP电调,50一跟,做下散热,虽然说只能2S用 ,4S 3S一样用,目前还没见问题,用了一年多了. 推荐用580电机,580电机的转子比540长一倍.暴力多了.就是有些车架要改装点点.

楼主:
嗯,我就是上的3S这540电机就是短命呀,才玩几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就是上的3S这540电机就是短命呀,才玩几次

是的,换580吧,28元一个,3S可以用很久,4S相当暴力,但是寿命短,580电机扭力好大,要小心,我的攀爬经常扫齿,现在油门最高设置60%.550速度要快些,跟540一样死的快,如果要快速建议580换大一点的电机齿.一定要装散热风扇.

网友:
还是上无刷吧

楼主:
据说无刷起步不细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