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120A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2-04-07):
各位有用好赢120A电调的吗,怎样
飞行后温度高不高的?夏天有没问题的

网友:
有一种方式叫做主动散热

网友A:
我也是用这个电调,温度往死了高,我飞600MX(510),发帖求助没办法呢我也打算弄个风扇主动散热了!你的高到什么程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这个电调,温度往死了高,我飞600MX(510),发帖求助没办法呢我也打算弄个风扇主动散热了!你的高到什么程度啊?

我也就航线模式飞飞,5分钟下来大概,50度左右,散热片感觉微烫,和700的马达差不多温度,有关系吗
另外,我装700上,按理说大桨下面风多少大,大奖的风散热不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