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庆祝亚拓450 proV2 3GX调试成功

楼主(2012-04-07):
提示:

网友A:
沙发!祝贺一下

网友B:
电压是不是低了

网友C:
求LZ 3gx 数据-。-

网友D:
你一架飞机搞多少头罩啊?

网友E:
 请教一下PRO和PROV2的区别.

网友F:
楼主你到底几个头罩啊??

网友G:
就是i设置在3。2v,都是很安全的,因为那是带负载的电压。。。。。锂电放电压3.0v以上(带负载)非常安全

网友H:
八错,比咱家的漂亮。

网友I:
我也是设置在3.5报警,下来过几秒钟就上升到3.7.

网友J:
吥错
·貌似看·有只大浆 怎么是歪的啊·
布线感觉挺乱的·

网友K:
楼主,求3gx设置参数,谢谢啦。

网友L:
接近11分钟?那转速不是设得很低?

网友M(2012-08-09):
一架飞机这么多头罩,

网友N:
楼主的尾桨在哪买的?很漂亮啊。可否PM下。还有我的机子尾巴会向左温漂,所谓有点肉,不知和尾桨有没有关系。感度控里都设成100了。

网友O:
2800mah,头不重么?

网友P:
和我的鸡鸡是一样一样的型号,我只有2只头罩,3GX装肚子里,脚架也不一样。
恭喜楼主首飞不炸

网友Q:
祝贺祝贺。。。

网友R:
3.6V低了一点,3.7以上的最好~

网友S:
我的也是3.5v,感觉电调在降低功率了就下来,下来电压3.6多3.7不到。悬停时间也差不多十多分钟。我的是有副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