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250的皮带问题求助

楼主(2012-04-07):
250的皮带是疑难杂症,这个我略有了解。
不知现在还在飞250的各位大大,具体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现在出现的问题,也不是断皮带,就是新皮带飞了二三十个电,就会锁尾不那么稳定了,有的时候就会慢慢的逆时针转动。至于急油门甩尾,这个是常事了,紧紧皮带就会改善一些。

以上问题,换了新皮带就会解决,但是查看换下来的旧皮带,也没发现跟新的有什么不同。那种缓慢不锁尾,感觉就像是皮带上掉了一个齿,但实际上又没有。我用的是淘宝上¥8的副厂250皮带。

搜索论坛上各位的解决方案。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250%2B%C6%A4%B4%F8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250%2B%C6%A4%B4%F8
有人说alz¥12的进口皮带比较好,这个我打算入几个试下。
还有的说用kawa250尾管+ep200皮带,但是据说kava尾管买不到了,不知淘宝是否还有,请PM链接,多谢。如果需要自己买同径管截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搜,这种250尾管应该属于什么材料……

网友A:
卖250外丝横轴那家的皮带不错,比较柔滑,一般的250皮带都太硬

网友:
是不是有可能不是皮带的事。找一下其它的原因了。我也是新手不一定对。

网友:
250加长版尾管的参数如下:
标准尾管:(外Φ8.5x内Φ7.8x长242mm)
加长尾管:(外Φ8.5x内Φ7.8x长260mm)
--------------------------------------------------------------------------------------------
注意:普通Φ8.5xΦ7.5碳管做尾管并不耐用,很容易碎裂!

网友:
飞越不是有改轴传的套件吗,不知道能不能改,好不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卖250外丝横轴那家的皮带不错,比较柔滑,一般的250皮带都太硬

在用,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250外丝横轴那家的皮带不错,比较柔滑,一般的250皮带都太硬
引用 网友B:

在用,是不错

你们说的那个,不就是快捷吗

网友:
我好像没有遇到这些问题,我08年的飞机  飞到现在  才换2根皮带  刚换了一个菲耐的 也没事问题
我估计不是皮带问题

网友:
有一种碳管很好用,外径跟250的一样,但壁稍厚点

完全不会裂哦,即使裂了也能用好久,练习的神器,买的时候让老板切好
至于你说的尾管要滑动,导致飞着飞着尾巴会走,很容易,像改450一样改尾管夹的固定方法,把里面的铝柱顶出来,直接m2的螺丝螺母配合夹紧,完全不可能有你说的情况

网友:
楼上的兄第PM地址看看你找的碳管

网友:
250的皮带是不耐用!飞不了多久就裂了!
我的已改飞越轴传!
试用一段时间,准备把另一架250也改了!

网友:
换个 金属的尾管固定座 ,会好很多

网友:
直接搞一个自攻螺丝顶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