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加工时Z轴抬高

楼主(2012-04-07):
雕刻时Z轴走着走着自己就高上去了,以前见有人问的,早不到在哪了,在这求助下

网友A:
横梁导轨与工作面不平行????

楼主:
原帖由
鹧鸪哨
于 2012-4-7 10:21 发表
横梁导轨与工作面不平行????
我怕有这问题,铣了平面在雕的

楼主:
铣平面没事,铣园也没事,就是不能雕浮雕啊,雕着Z轴就一点一点的就高了

网友B:
很有可能丢步。

网友C:
是不是,电机失步,Z轴的电机力不够

楼主:
不是一下就高了,而是一点一点的抬高,试了几次,就是不能雕浮雕

网友D:
抗干扰了吗?检查下,,在检查下联轴器是否松动

网友E:
有可能是你的细分设置不对,可以用百分表检测下(调机的时候应该都要检测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进1MM,看表好电脑上显示一样不?不一样就错了!:loveliness:

网友F:
这事我也遇到过,只不过是一点一点的降低,把Z轴的驱动和别的轴换下试试

网友G:
z轴丝杆回差和电机不够力失步都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楼主:
电机换了57加长的也不行,丝杠也没事,联轴器也检查了没事,把Y轴的板子和Z轴换了也不行,郁闷了,是不是mach3设置的问题

网友H:
我也碰到过这个情况,当时是换了台电脑后出现这个情况的,后来发现是MACH3的电机设置有问题,就是输出脉冲的宽度过小,老机设置在中间为“2”一切正常,所以新机也照旧发现步进电机的声音比用老电脑时和顺了好多还以为是好事,但使用中发现有和楼主一样的失步情况。当时就想是不是脉宽过窄容易受干扰呢?于是重新设置MACH3的脉宽为最大“5”步进电机声音又大了不过失步再没出现不过。

楼主:
我在试试看

楼主:
谢谢大家了,问题找到了,核心速度忘了换了,原来的是16细分,用的不够,就丢步了哈哈

网友I:
以前用笔记本也出过类是问题,越来越深

网友J:
回复 楼主:
还是 维宏好没这些问题

网友K:
可能是mach3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