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帆船没有循环线?

楼主(2012-04-07):
我看别人的内部设计才发现,怪不得老是会卡线,别人的都是用循环线的,我的这个是直接收缩机连接到舵机上的,请问是不是卖家偷工减料啊?
发张人家的图

网友:
商品船与竞赛船的差异

大部分商品帆船模型都不带循环线的。这是因为直接从收索机出线放帆的布局可以省略滑轮,降低生产成本,所以被商品船普遍采用。而使用收索机的竞赛用帆船基本上都采用了循环线。如果使用大摇臂结构的,则不用循环线。

网友A:
一个滑轮而已,成本几块钱级别嘛

网友:
从照片看绳线布置根本不合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滑轮而已,成本几块钱级别嘛

这样的滑轮几块钱,我先订1000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滑轮几块钱,我先订1000个
d

你何不贴渔船收网的滑轮图片呢?
一般模型上用的玩意,不就这成本嘛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贴的就是帆船模型上用的滑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贴的就是帆船模型上用的滑轮。

你这个是不一般的模型上用的玩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年参加活动看到有位船长使用的是自己设计制作的那个漂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