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168开箱与初步使用优缺点】

楼主(2012-04-07):
昨天到手的BC168 开箱后 迫不及待的将其拆解 好吧 说说优缺点优点:
1.最值得一提的就是 自带的放电功能 对我来说 用途非常大 电池我都是娇生惯养的 而且必须得娇生惯养 因为 车电 大家应该也知道 比飞机电要贵的多 我用的HE 3S 6000 30C 一对是差不多一千块 对付这样的电池 我是一点也不敢马虎 如果充满电 出去后 玩不完电(我有4组 大部分是玩不完的) 那玩不完的怎么办呢 我是把车挂在阳台外 遥控前进调20%前进 然后拿团纸巾把遥控器的扳机塞死 让他一直放 直到报低压了 我再把它拿进来 然后又充到3.8保存 相当的麻烦
2.我刚刚烧了一个A6 所以才有机会购入这款充电器 烧的原因 我觉得 应该是散热不足导致的 A6的散热 是在充电器底部 不但在取风或者风扇力度上 我都只能想到一个烂字 我在两侧 几乎是摸不到出风的 那168呢 在这个问题上 丝毫不会有散热不足的问题 两个风扇 准准对着两排主发热体-高压包(我反正就叫高压包)而且我从两边摸 都可以感觉到强劲的风力 至于噪音 如果让我在散热和噪音中选一项 我肯定会毫不犹豫选择散热 谁都不想烧充电器对吧 360大洋 毕竟不是大风刮来的 至于有模友在前面的评测帖提到 要往外排气比较好 那我就不禁要问一句 老兄 那夏天了 你是对这风扇吹凉快呢 还是在家里装几个排气扇比较凉快呢 这个问题 我想很简单吧
3.也是和A6做的对比 我以往用A6充电 不管是充到3.85或者是充到4.20 一定会有不同程度的掉压 会掉0.01-0.02 可是呢 我昨晚对我的4组电池都进行了充放 都是弄到3.8V 我今天早上去量电压 我惊奇的发现 4组 24片电芯 全部是3.8 没有丝毫掉压 我在充电器上 和测电器上 都量过 都是3.8 我没有看错 真的是3.8 以往用A6 充满呢 隔半个钟或者几个小时再去看一定会掉到4.18或者4.19 充3.85亦是如此 我想这可能和那个什么充电涓流有关 什么叫充电涓流 我建议大家百度一下 这点 A6做的真的很烂
4.充电的速度 不知道为什么 我用A6和用168 用的都是同样电流充电(我一般都是1C) 可是 168会完成的比A6要快 虽然没有两台插在一起比速度 但是我用在RCFANS的元老ID保证 我能感觉出来 168确实是比A6要快 至于具体快多少 我也不知道 但是反正能感觉出来
5.说说包装吧 A6呢 是一个看起来很2B的屎色包装外壳和一纸看起来比包装壳还要更加2B的屎色说明书且说明十分简陋要结合自己使用和说明书再自己参透我有朋友看过说明书后不懂怎么用还跑来问我A6怎么用的 但是168呢 是中英两本 彩色图文并茂精确到每个能调整的菜单和图标 我想不管是充电器或者是脑子 只要没有进水 只要你看过这本说明书 那你就一定会轻松的操作和调整这台168充电器 好吧 我是不是吐的有点过火 以至于有模友要质疑 我是不是拖呢 那好吧 为了避免你们的质疑 我还是来说说缺点吧!!!
缺点:
1.就是这个平衡功能 做的真的是很鸡肋 可有可无 既然是平衡 那顾名思义 就是把所有电芯弄成一样的电压 也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但是 为什么 我在高了或者低了(两者其一 具体是哪个我也懒得再去开充电器了 毕竟我只用了一天 也记不清楚)的时候按这个键 他都是没有反应的 如果厂家能够改一改 把这个功能直接和充放联系在一起 就设定一个电压值 一按 直接少了充 多了放 然后把电芯平衡在设定值呢 大家说 这样是不是人性化很多 也省去了下面我要说的这个麻烦 最大的好处就是 你起码不用给A6说你照抄人家吖
2.如果上面这个功能把他完善了 是不是就可以把第三个这个放电键腾出来来做点其他的呢 比如 录入点日本AV名片推荐什么的嘛 大家说这样做 是不是很棒嘛 然后就是这个放电啦 你为什么就可以放 但不让看呢 就和AV能看不能干一样呢 亲 你放电 至少让我看看 你放了多少电出来吧 你如果能有这个 起码不用给人说 唉 那谁 照抄人家A6 你个死山寨货 那如果你把这个功能完善好 虽然不算原创(B6早就有了) 但至少你比人家A6多吖 你起码可以告诉人家 你得瑟个屁吖 人家有放电 还带显示 你Y的有吗??
3.这个设定键 对于我这个老A6友来说(用了2年多了 算老了吧) 真的是浑身不爽 怎么不爽呢 你为什么非要我按完一轮设定项才让我充电呢 亲 你就不能让我调整完电压电流后 直接充电吗 至少目前不能 因为 如果你不把这个设定项全按个遍然后跳出设定模式 那你就别想充电 象充电时间 象充电涓流 象放电我为什么要每次调整嘛 我调一次 就几乎不管它的了 所以 这个功能 希望厂家重视 如果你不想调整其他项 那就直接按充电键 进入充电这样不是更加方便吗
4.暂时还没想到 想到再来更新!!!
好了 评测帖发出 等待厂家的奖品 我给厂家发去的 据说是必送的 一个拓展板 厂家不知道收到邮件没有!!!
最后的最后 大家在阅帖后 踊跃顶帖 踊跃发表意见 我也恶心在结尾发诅咒语 所以 靠大家自觉回复!!!
最后的最后的最后 为了避免我打了这么多次 又要重新来过 我选择二楼上图!!刚刚因为上图失败 连接废了 害我又要再打一次

楼主:
上图

二楼上图!!

网友:
 刚入了X612S,还是顶一下LZ吧。

网友:
测评不错,顶一野~充电器对RC玩家来说真的很重要~

网友A:
(3.这个设定键 对于我这个老A6友来说(用了2年多了 算老了吧) 真的是浑身不爽 怎么不爽呢 你为什么非要我按完一轮设定项才让我充电呢 亲 你就不能让我调整完电压电流后 直接充电吗 至少目前不能 因为 如果你不把这个设定项全按个遍然后跳出设定模式 那你就别想充电 象充电时间 象充电涓流 象放电我为什么要每次调整嘛 我调一次 就几乎不管它的了 所以 这个功能 希望厂家重视 如果你不想调整其他项 那就直接按充电键 进入充电这样不是更加方便吗)

LZ还没仔细看说明书,这个功能很简单,那一样设定完都可以长按ESC键2秒均可开始充电,不用一步一步到底才开始的。在使用中还是慢慢研究吧!

网友B:
我之前也发表了一些看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2824       其中以下两点问题希望楼主也试验下,看看是不是所有BC168都这样

3.充电不能停止的情况,我手上的这台也是同样存在   但是我的2200mah 25C的电池还是能比较准确判停的,可能对于体质稍差,或者C数稍差的电池的判断还是不够智能

4.我发现在充电模式下,充电电流超出6A (当然我实验了7A 8A两个电流),在超出6A的电流下,冲进的电量显示会出现较大的误差,甚至明明8A在一直冲着,但是冲进的电量始终没有变化    估计应该是软件BUG

这两点希望厂家能尽快给予解决

网友:
关注CB168,因为正考虑入手。

网友:
拆开拍照,论坛里拆了几台了。

网友:
已入A6+保姆的撸过并学习.....

楼主:
我实验了一下 倒是没有充电但不显示进电的问题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发表了一些看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2824       其中以下两点问题希望楼主也试验下,看看是不是所有BC168都这样

3.充电不能停止的情况,我手上的这台也是同样存在   但是我 ...

我也才用了一天 以后哪里有BUG 哪里不行 再陆续来更新一下 但就这两天的整体感觉 还是相当不错的 那个放电功能 的确好用 对我来说 作用很大!!
下次我试试把电放完 看能充多少进去 看看容量有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3.这个设定键 对于我这个老A6友来说(用了2年多了 算老了吧) 真的是浑身不爽 怎么不爽呢 你为什么非要我按完一轮设定项才让我充电呢 亲 你就不能让我调整完电压电流后 直接充电吗 至少目前不能 因为 如果你不把这个 ...

嗯 真如楼上所说 按下ESC键两秒 真的弹出来了 那就将这条缺点剔除!!! 至于说明书 我只看了4个键都是什么功能 说明书 我还真没看过= =!就是在买的时候 瞄了一眼卖家的宝贝详情 因为那就是说明书!

楼主:
有图有真相 我和老兄一样 存在着8A容量显示失真的问题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发表了一些看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2824       其中以下两点问题希望楼主也试验下,看看是不是所有BC168都这样

3.充电不能停止的情况,我手上的这台也是同样存在   但是我 ...

关于老兄说的体质差这个问题 我和朋友拿了一排25C的ACE过来试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有图有真相 从3.3充到4.2 充了700多毫安 这个错的太离谱了
但从时间上看 是不会错的 全速充 一个钟8A 半个钟就是4安 充了38分钟 除去平衡和非全速 是差不多的 不会错的
但是为什么容量显示会出现错误呢  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