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几个大电容,是否可以作为焊机电容,请模友指点

楼主(2012-04-07):
偶然有朋友给了六只大个的电容(体积很大容量并不很大),不知是否可以用来做个焊机电容,请有过经验的模友指点一下,参数和尺寸见图中所示,参数说一下:4400UF 500V(黑色那个),300UF+-5% Un=400v,Urms=250V~

照片

照片

照片

楼主:
嗨!第三张糊了。

网友:
好东东  做火花机的好材料

网友:
这个没什么用点焊机一般都低电压高电流
这个用不上要不做个冲磁器吧还少几个

网友:
逆变焊机上一般主电容470----680 UF ,用不着这么大容量的。

网友:
不行,用电容做储能的点焊机,要求电容的内阻小且额定电流大.

楼主:
看看大家的建议心里有数了,还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