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你们刃磨麻花钻的时候是否会打薄横刃

楼主(2012-04-07):
1就是磨出所谓的"逃隙角"?
2这样磨只是为了钻头好定心吗?
3如果采用由小到大逐次钻孔的方式,是否可以认为打薄横刃没有意义?

网友:
我买的标准钻头都有这个后角。自己磨如果没有万能磨刀机  很难磨好这个角度

网友A:
谁能说说手工磨这麻花钻有什么技巧吗?顺带问问谁知道淘宝上那种钻头好用的pm下,本地实体店买的打几根角钢的孔钻头就不行了,还是专卖模具配件的模具店不是小五金店买的。自己又不会磨,烦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能说说手工磨这麻花钻有什么技巧吗?顺带问问谁知道淘宝上那种钻头好用的pm下,本地实体店买的打几根角钢的孔钻头就不行了,还是专卖模具配件的模具店不是小五金店买的。自己又不会磨,烦死了

把锋刃(就是上图1点钟方向和七点钟方向的那两条边)放水平,钻头轴线和砂轮面呈59度角,和地面呈水平,靠上砂轮后将钻尾向下摆动越15度左右,磨好一面作为支点的那个手别动,翻转180度磨另一边就好了.
好钻头很贵,YAMAWA,NACHI,苏轼....都不错.但是太贵了,一般正品上工黑钻头对付角钢也可以了,但是转速不能太高,我觉得一般10MM钻头5-6百转就可以了.不要贪快,高转速死命顶,其实那样是没用的.只要看到均匀的出屑就可以了.

网友:
多磨磨,瞎弄弄就会了,其实也没啥,就是要耐性,磨了这个,大钻头钻孔会感觉很轻

网友:
有专用设备,肯定可以磨。大致的粗磨 也可以有一定效果。但可能受力不是很平衡,或受力能力差而已。

网友:
哈尔滨钻头好用,,,,,,就是价格贵点,,,天工的也行,,,,,,,,,,,,,,,,,,,,,,,,,,,上工的假的太多

网友:
我每次磨钻头都是这样磨得,觉得这样磨以来好看,二来 钻起来比较省力。。。。

网友B:
这样磨只是为了钻头好定心;
如果采用由小到大逐次钻孔的方式,可以认为打薄横刃没有意义!!

网友:
2毫米以下基本不磨,我磨的有点象键槽铣刀横刃。

网友:
钻软金属的时候,我会选择薄横纫.像铝合金.

不锈钢.45,A3,横纫不能薄,太薄中心就容易崩

至于定心用途的修磨横纫...也可以有个平衡的.意思是钻不锈钢.也可以把横纫既修得容易定心.又不太容易崩中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锋刃(就是上图1点钟方向和七点钟方向的那两条边)放水平,钻头轴线和砂轮面呈59度角,和地面呈水平,靠上砂轮后将钻尾向下摆动越15度左右,磨好一面作为支点的那个手别动,翻转180度磨另一边就好了.
好钻头很贵,YAM ...

我只有角磨机!

网友:
这种磨法,我没有磨成功过,可能是国产钻头和这种的材质不同。
这样磨的是两个平面,第二个平面主要应该是减少后刀面与加工表面的接触面积、减少横刃长度,定心较好。
实际上第一个平面磨成这个样子,钻头主切削刃到是比弧形面的锋利,对钻头切削部分的强度要求要高了,如果普通的钻头这么磨,易崩刃,合金类的钻头这么磨到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磨只是为了钻头好定心;
如果采用由小到大逐次钻孔的方式,可以认为打薄横刃没有意义!!

麻花钻头横刃一般来说是要修磨的,如可能修的薄一点,不光是定心好,更重要的是降低横刃的阻力,因为钻的过程中,横刃是挤压的,轴向的抗力很大。
修磨横刃以后,可以钻削轻快。

逐级扩孔是不用修磨横刃的,但是不可能钻头都是逐级扩孔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花钻头横刃一般来说是要修磨的,如可能修的薄一点,不光是定心好,更重要的是降低横刃的阻力,因为钻的过程中,横刃是挤压的,轴向的抗力很大。
修磨横刃以后,可以钻削轻快。

逐级扩孔是不用修磨横刃的,但 ...

謝謝熱心解答!了解了。
不過我大多數有點精度要求的孔或者深孔,一般都是採用逐級擴孔的方式。這個方法能保正孔的垂直度和孔徑精度,並且孔壁非常光潔,有些孔甚至無需絞孔就已經能滿足要求了。而且對大鑽頭磨損小,(小鑽頭便宜,無所謂)就是效率是低了點

网友:
这个应该是自定心钻头

网友(2012-08-06):
多磨磨,就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就是磨出所谓的"逃隙角"?
2这样磨只是为了钻头好定心吗?
3如果采用由小到大逐次钻孔的方式,是否可以认为打薄横刃没有意义?

看图解。

网友:
理解错了
由小到大钻孔横刃不磨也没关系
磨横刃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了定心 和减小轴向力

网友:
另外刃磨横刃最好不要像这样磨平的 应该磨凹弧的
磨出来的横刃会更锋利 更容易钻孔
磨钻头是熟练工
记得刚开始学徒的时候我把工具室的钻头 全磨了一遍 从3-----60的
总之多练  找要废掉的钻头练习磨 或者新钻头从整根的 磨到没有 磨十根基本就练出来了

网友D:
练练就会了 另外记得加水

网友E:
 那越小...直接钻冲眼的地方准确率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