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1陀螺仪调试

楼主(2012-04-07):
611陀螺仪锁不了尾,慢慢往右漂移。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陀螺对温度有点敏感,还有就是最好不要用山寨接收,这陀螺接收中立点漂移的话陀螺会显示实心方块,我一般是重新通下电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收是JR的 。另外接了德国的平衡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