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飞450的问题-新手初装

楼主(2012-04-07):
今天试飞了下新装的450PROV2,飞机升不起来,大转盘磨下了很多白色的粉,各位帮我看看吧,图片是大盘的,齿好像磨损了,问题是出来那里了,谢谢啦!

网友:
电机和齿轮靠太近了,所以磨出白粉,把电机位置调节一下解决,飞不起来就检查螺距+5一定起来了,建议多潜水,

网友:
好像大齿都被打毛了。。大齿有没有挂到哪里啊~或是马达齿压太紧了。。

楼主:
这个大盘应该不能用了,我第一次是比较松的,磨下粉,第二次上紧了点,还是磨下粉,会不会是电机齿和大盘齿不合造成的了,这是新机,飞越的,电机齿头也是飞越原配的,应该不会不合的吧。

网友:
调一下间隙

网友:
注意看一下大齿盘上面的垫片,有没有装反造成大齿盘和机身摩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大盘应该不能用了,我第一次是比较松的,磨下粉,第二次上紧了点,还是磨下粉,会不会是电机齿和大盘齿不合造成的了,这是新机,飞越的,电机齿头也是飞越原配的,应该不会不合的吧。
我的也是飞越的~和你一种情况,估计是飞机本身问题,而且还是老鸟帮我调试的~凑合着飞吧~没什么的,多换两个大齿盘。。。

网友:
之前遇到和你差不多的问题,也是大齿盘磨损,但是我的飞机可以飞起来,就是振动大
前几天换了电机,斜齿大盘,现在飞机很平稳。先看看齿轮间隙,振动问题也一定要解决,慢慢一步一步来

网友:
不一定是电机和大齿的摩擦。你转一下大齿,看和机身有没有摩擦

网友:
楼主的大齿磨的太夸张了·白色粉末 我也有 ·但就在侧板一点·忽视之··
升不起来·螺距 肯定有问题啊·

网友:
检查尾管固定座,摩擦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