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识 3D模式下甩尾

楼主(2012-04-07):
玩了一年多直机尾巴问题始终不能一步到位,难道是传说中的天份?事情是这样的,炸鸡之后该换的,该注意的地方都检查了,普通模式下甩尾还可以接受,但是开3D一样甩尾 而且角度大概有90度,机子为皮传,陀螺Gy520,舵机9254,想请问下大家,3D模式甩尾都有哪些问题会引起?谢谢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转速,尾巴中点

网友:
还没开过3D的淌过并学习.....

网友:
机身的震动问题 再有就是感度调低一点 试试

网友:
螺距太大

网友:
。。什么样子的甩尾啊。。上下猛抽螺距么。。

网友A:
求教猛抽螺距甩尾90度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教猛抽螺距甩尾90度是什么原因啊?

常见原因为掉转,大螺距低转速自然瞬间锁不住了。。。陀螺仪没设置好或者尾舵机快挂了都会有这种情况。。。我说的是3D模式 普通模式抽一点是很正常的

楼主:
油门100 95 92.5 95 100  中立点靠近尾波箱,夹角大概1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