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鸟们,电机的稳定工作时间一般是多久

楼主(2012-04-07):
航模
电机
的稳定工作时间一般是多久。。天行者多块
电池
并联使用,不知道电机长时间飞行是否支撑的住。。玩
FPV
的都想飞久一点。。
一般可以稳定运行多久呢

网友A:
只要机械部分不出问题,电机温升正常,想飞多久飞多久

网友B:
固定翼只要电池有电 问题都不大
不考虑“扭力” 就不考虑冷却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