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2-04-07):
今天刚好有时间随便搞了2个翼板,是克拉克Y翼型宽度是20CM。大家都是什么翼型,长度和宽度是多少?我是新手希望大侠给以点经验。

网友:
fpv至少弄个25以上的吧

网友:
克拉克Y实在太老了,性能不怎么样。
FPV的话,最好的还是内凹翼型,升力系数大,低速性能好,不容易失速,最妙的是负仰角照样产生正升力,没有另外一种翼型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如果你追求性能的话,就采用NACA 6系列,升阻比高得多,俯仰性能也好。

网友:
克拉克Y实在是太经典了!因为它好,所以应用得久显得老,我的翼就是用这一型的,我的翼弦是34CM,翼展1.7M,飞得非常悠闲

网友:
嗯克拉克Y可以 我的飞机都是克拉克Y

网友A:
只要机做得好,重心得当,你想失速绝无可能!我的机就是这样,没有失速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机做得好,重心得当,你想失速绝无可能!我的机就是这样,没有失速的概念!

请问重心在哪里比较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机做得好,重心得当,你想失速绝无可能!我的机就是这样,没有失速的概念!

我见过最不容易失速的飞机就是风神,但是那架飞机仍旧会失速。
爬升太快,会失速,马达停转,会失速,转弯太猛,会失速。
你如果能够制造出一种不失速的飞机,就可以学前几天的那位老兄,考虑一下申请专利,然后拿来大卖,他的目标是80,你这个不会失速的飞机可以卖800

楼主:
比如说飞机是1米长,机翼应该那个位置比较合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说飞机是1米长,机翼应该那个位置比较合适了。

在动手之前,把基础理论搞懂。
设计一架飞机,首先要确定载重,载重确定好之后,选择性能,这要看你想要制造的是什么飞机,要低速?还是高速?是要机动?还是稳定?
按照不同的需求,决定单位翼载,然后确定机翼面积,从机翼面积可以确定尾翼面积,然后推导出机翼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动手之前,把基础理论搞懂。
设计一架飞机,首先要确定载重,载重确定好之后,选择性能,这要看你想要制造的是什么飞机,要低速?还是高速?是要机动?还是稳定?
按照不同的需求,决定单位翼载,然后确定机翼 ...

能提供点资料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