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轴套总成,呵呵!第一次

楼主(2012-04-07):
我为这条船配了7.2V-16V高压版320A有刷电调,大家看可行。请大家给点意见和建议哦,不过小弟还有个问题,可有带动4个540有刷电机的电调,有的话可否推荐一二。谢谢!

网友:
看样子电机小了点,发热会快

网友A:
后面那几个大螺栓阻力会不会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那几个大螺栓阻力会不会很大

阻力大是一回事,转速高的话桨很容易产生空泡。

网友:
775吧,用两个电调y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