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这种轴承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2-04-07):
请教前辈们,这种轴承叫什么名字。没有内圈,滚珠直接安装在轴上。拆下来就散了。怎么再安装上?哪里能买到呢。

网友:
这个是深沟球嘛。。轴发出来看看   应该有内圈的

楼主:
没有内圈啊,完全就是装到轴上的。难到内圈太薄了我没看到。

网友:
角接轴承

网友:
会不会是非标件?

网友:
从结构看是角接触的,类似自行车上的轴承。

网友:
呵呵

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
内圈好像还在轴上

网友:
好像是非标件

网友:
角接触我D无动力主轴时敲散了自己装过两次,要配合黄油才可以装上的

网友:
看着就像自行车的珠碗。

网友:
配上黄油就可以装上去的。

网友:
这就是深沟球轴承无内圈的  还有滚针轴承很多也没内圈 你看一下轴承代号就知道了
轴承代号分为 前置代号 基本代号 后置代号
前置代号用于标示轴承的分部件 用字母表示 如L表示可分离轴承的可分离套圈
基本代号包括 内径代号、直径代号、宽带代号、  类型代号。

      比如常见的6206  从左往右 第一位数6表示深沟球轴承 ,2表示直径系列为轻型此外1表示特轻、3重、4重等等, 代号越大直径越大滚动体越大承载能力越强转速越低。   最后两位数表示内径 内径10MM代码00 、12为01 、15为02、17为03. 从17MM往上 代码为内径*5. 所以代码06表示内径30MM。 宽度代号在直径代号后面一般正常宽度代号为0所以不标出。
      你看一下你的轴承代码就知道什么轴承内径多大了

楼主:
谢谢各位热情解答,沾上黄油后顺利安装上了。

网友:
角接触球轴承,内圈还在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