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有Bee2的金属配件卖啊??

楼主(2012-04-07):
如题,谁知道啊,塑料容易坏啊,想买金属配件,谁知道哪里有卖??

网友:
BEE2这个产品,就是拿来坑爹的!

网友:
bee2不错,我也在玩,现在配件便宜,不用买金属件

网友:
BEE2这个产品桨和桨夹都太软,又不能调双桨,很难稳得住。买来不作加固是很难飞的。

网友:
对新手来说90度副翼相对于45度副翼和锤子机是比较难hold住的,但却有手感接近450,反应灵敏,打舵反应快的优点。45度副翼和锤子机打舵反应相对滞后,在紧急救机的情况就麻烦了。
桨夹可以两个叠在一起使用,怎么炸都不坏。DIY一个5MM球头扣拉杆,使用木桨,一切都不是问题。

网友:
LS你是没飞过锤子机呀!

“45度副翼和锤子机打舵反应相对滞后,在紧急救机的情况就麻烦了”
      锤子机完全不是这样哦!完全工作在贝尔方式下的锤子机是舵机直控大桨,微量响应快得很、紧急救机快得很嘞!希拉和贝尔哪个直接?哪个更快?贝尔是快但舵量小,希拉是间接但舵量大,最佳的搭配是先有贝尔的快速反应、再有希拉的大舵补偿,所以450这些六通机都有个“贝尔希拉率”。但在四通的ESKY、CUPID上只有希拉没有贝尔,它们才是“打舵反应相对滞后,在紧急救机的情况就麻烦了”:超级难飞!
      主轴又细、一撞就弯,这样的产品也能上市?

网友:
有问题吧?
其实希拉和贝尔没有哪个更直接之分,都是由副翼或重锤间接拉动主桨夹,改变主桨螺距。

舵机拉动十字盘,希拉小翼产生一定迎角,一边产生升力,一边产生下沉力,这样使整个平衡杆倾斜,进而拉动主桨夹,改变主桨螺距,所以副翼效率更高,直接的操作感受就是反应更快,修正频率也较重锤高。
贝尔是一对重锤,不会有桨距变化,也就不会产生力,而是一种重力惯性,而且相比希拉小翼更重,转动起来陀螺效应更明显,对飞机的各种倾斜姿态,都会有迟滞作用。直接的操作感受是整机比较稳。

“四通的ESKY、CUPID上只有希拉没有贝尔”这是错的!其实这两种机型都是有希拉小翼带有平衡锤的。在希拉小翼基础上增加重锤,就是因为增加重锤以后提高了整个平衡杆的转动惯量,由于陀螺效应,使其更稳定。

四通机由于不能变距,是需要要在灵活和稳定性选择较折中的方案。新手一般希望机子稳定,可以加重锤。进阶一点的则会希望机子动作灵活敏捷反应快,则可以保留希拉小翼而去掉重锤。

如有不对的,欢迎指正!

网友:
先贴出贝尔与希拉的定义讨论下

贝尔(Bell)方式:藉由平衡杆的与混控臂的搭配,使十字盘的倾斜够传达至主旋翼夹头,而平衡杆两方的重锤在旋转的情况之下会产生陀螺效应而经常保持静止状态,使的主旋翼回转面也能够维持安定的状态。
希拉(Hill)方式:在平衡杆上的平衡片会随者十字盘的倾斜而跟著倾斜,使的整个平衡片面也跟著倾斜,进而带动主旋翼回转面的倾斜,使的执行动作是变的更为灵活。
贝尔、希拉(Bell Hill)方式:结合以上两种方式,十字盘倾斜的力量先加入贝尔,接著平衡杆加入希拉的力量,结合稳定及灵活的两者特色,成为了遥控直升机的最佳搭配方式。
测量的方式很简单,只需要使用一般的螺距尺就可以了,先将螺距调整到0度并且保持平衡杆的水平,接著打升舵让平衡片倾斜10度,固定住升舵的量(可利用中立点调整或微调功能固定) ,接著慢慢旋转主旋翼面90度,这时候测量主旋翼的角度,如果倾斜是3度的话,那『贝尔希拉』比率就是0.30 ,这个数字越大,表示『贝尔效率』效率越强,这样的直升机对於操控者所发出的讯息反应时间会缩短,但是缺点是会对伺服机与连动零件造成较大的负担。 (摘自“ 草原白狼王——直升飞机的飞行原理)
      我接受上述观点。
      对于希拉的理解没问题,你说的是对的。
      对于贝尔的理解,不敢苟同:从上述观点看,贝尔的实质不是一对重锤、一种重力惯性,而是“当平衡杆两方的重锤在旋转的情况之下产生陀螺效应而保持静止状态(我理解为重锤旋转惯量使平衡杆旋转面保持静止)时,藉由平衡杆的与混控臂的搭配,使十字盘的倾斜能够传达至主旋翼夹头。”这个传达是由斜盘直接进行的,使大桨先于副翼而作出第一时间快速反应,然后希拉的后援才跟上。只是这个机构较隐蔽,不容易看出来:六通的旋翼头上那个控制总距的拉杆,我认为就是这个职能:直接对大桨变距。我们一般只看到在变总距,其实也同时在作直接的周期变距(尽管微量),而且作者还给出了测量贝尔希拉比率的方法:“先将螺距调整到0度并且保持平衡杆的水平,接著打升舵让平衡片倾斜10度,固定住升舵的量(可利用中立点调整或微调功能固定) ,接著慢慢旋转主旋翼面90度,这时候测量主旋翼的角度,如果倾斜是3度的话,那『贝尔希拉』比率就是0.30 ”。这就是贝尔效应,无论重锤轻重都存在。
      可见,四通的ESKY、CUPID上没有总距控制,也就没有斜盘对大桨的直接控制,当然就没有贝尔效应。在这种情况下,你重锤加得过重,只会使反应变得更慢,灵活和稳定确实是不可兼得的。有贝尔——希拉结合方式的旋翼头才能兼顾灵活和稳定。

网友:
直升機原理之貝爾希拉比率

原發表於飛行披薩,作者為r40334
在1940年時,有位Mr. Igor Sikorsky正在測試Sikorsky VS-300(這架據說是從實用的角度上看,第一個成功的載人直昇機,請參考http://www.sikorskyarchives.com/vs-300.html),那時候有位Mr. Arthur M. Young在一個自製的模型直昇機上測試他的設計。Arthur發現直昇機非常難以操控,必須加上一個增加穩定性的設計來改善。後來他想出了在旋翼頭加上兩端有重錘的平衡桿"flybar",控制拉桿是經過平衡桿的連動來改變主旋翼攻角,而平衡桿產生的慣性有助於穩定, 這就是Bell旋翼頭結構的由來。至於為什麼叫Bell式而不是Young式,是因為Arthur不久之後就受雇於 Mr. Bell 的 Bell Aircraft Company (在德州),由Bell出錢贊助研究並合作設計出Bell公司的第一架商用直昇機「Bell 47」。這架直昇機和接下來的「Bell Huey」都有flybar。後來因為機械材料與電子科技的進步,例如液壓系統和電子式的穩定系統,Bell的直昇機逐漸省去平衡桿的設計。要看旋翼頭的照片,請參考http://www.b-domke.de/AviationImages/Rotorhead.html#Bell

至於Hiller是指Mr. Stanley Hiller Jr. (當時在加州也開了直昇機製造公司)所想到的做法(請參考 Hiller 12E http://1000aircraftphotos.com/Helicopters/Hiller12E.htm),就是在旋翼頭上加上平衡翼,控制拉桿是先改變平衡翼的攻角,藉由平衡翼旋轉面的變化再來帶動主旋翼攻角的改變。希拉式結構的好處,就是可以四兩撥千斤,拉動平衡翼的攻角比直接改變主旋翼攻角來的輕鬆,但也因此主旋翼攻角要等平衡翼旋轉面產生變化才改變(會慢了90度)。

30年後(1970年,距今也是約30年),當德國的Mr. Dieter Schluter設計他的第一台遙控直昇機套件Huey Cobra(也應該是世界第一台),採用了兩片槳葉加上平衡桿的貝爾式設計,並巧妙的在平衡桿兩端加上希拉式的平衡翼,這樣的貝爾‧希拉混控系統的旋翼頭結構,兼具穩定飛行、操縱靈活的特點,就成了今天遙控直昇機的主流。

最後再談貝爾希拉率「Bell-Hiller Ratio」,它的測量方式是,先將pitch調到0度而且保持平衡桿水平並與機身成90度(也就是主旋翼與機身成一直線),接著打升舵讓平衡翼出現一個攻角,記錄這個角度當分母,然後固定這個升舵保持十字盤的傾斜不變,慢慢將旋翼頭旋轉90度使平衡桿與機身成一直線但仍保持水平,這時候記錄主旋翼的攻角當分子,所得出來的數字就是貝爾希拉比率。這個數字愈大,表示貝爾效率愈強,也就是直昇機對於操控者打舵的反應時間較短,相對的比較直接迅速,但對伺服器和連桿等相關結構會有較大的負擔。反之,數字愈小,希拉效率愈強,也就是直昇機對於操控者打舵的反應時間較長,但相對的造成舵量的變化較大較敏銳(敏感)。

网友:
40年代的原始资料啊!好东西,消化消化……
不过40年代不是在玩真机上那种“铰链”和“挥舞”吗?

网友(2012-05-31):
回复 网友A:

你的引用和我的引用实质是一致的,并无不同:
“先將pitch調到0度而且保持平衡桿水平並與機身成90度(也就是主旋翼與機身成一直線),接著打升舵讓平衡翼出現一個攻角,記錄這個角度當分母,然後固定這個升舵保持十字盤的傾斜不變,慢慢將旋翼頭旋轉90度使平衡桿與機身成一直線但仍保持水平,這時候記錄主旋翼的攻角當分子,所得出來的數字就是貝爾希拉比率。”
“先将螺距调整到0度并且保持平衡杆的水平,接著打升舵让平衡片倾斜10度,固定住升舵的量(可利用中立点调整或微调功能固定) ,接著慢慢旋转主旋翼面90度,这时候测量主旋翼的角度,如果倾斜是3度的话,那『贝尔希拉』比率就是0.30”

网友:
bee2没有必要升级这么昂贵的配件,也许等你真的把飞机飞出了境界,这个塑胶的自己已经不会再飞了。新手上路总是要摔的,CNC的摔变形了,连个螺丝你都别想拧动,塑胶的抗冲击,吸收震动,就是给新手准备的,不要太盲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