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师,伺服电机线圈是怎么连线的

楼主(2012-04-07):
我找到一个无刷伺服电动机,9槽,转子8级,200V,400w,看它外部连线好像是依次3槽为一相。组成S-N-S,三角形连接,现在电动机线圈烧了,想重新修复,有朋友对这个熟悉的吗,麻烦介绍一下经验
伺服电动机定子如图片

楼主:
继续求,大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一个无刷伺服电动机,9槽,转子8级,200V,400w,看它外部连线好像是依次3槽为一相。组成S-N-S,三角形连接,现在电动机线圈烧了,想重新修复,有朋友对这个熟悉的吗,麻烦介绍一下经验
伺服电动机定子如图片
...
楼主分析正确,就按这样绕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析正确,就按这样绕制。
我现在还不能够确定,也没有资料可找,把线圈拆卸了再捻线话,如果有错误,耽搁的 时间不 说,测试还担心烧驱动器。哎!!应该是,相信LS,相信自己的了,式着这样做吧。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成功了。  不成功也要找到问题,在学习中成长,[几十岁了,要一样成长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还不能够确定,也没有资料可找,把线圈拆卸了再捻线话,如果有错误,耽搁的 时间不 说,测试还担心烧驱动器。哎!!应该是,相信LS,相信自己的了,式着这样做吧。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成功了。  不 ...

这样绕制肯定没错,具体可上西莫论坛看看。http://bbs.simol.cn/index.php

楼主:
西莫论坛我是 会员,好久吗没登 陆了 ,今天去 看看,学习学习,O(∩_∩)O谢谢LS了

楼主:
谢谢 ,看来我分析的跟LS的图片一样的,原来真的有这样的捻线方法!我可以动手。化1个多小时把线圈拆了,有些损伤,准备用AB胶胶好

网友:
珠海生的那个吧,怎么拆就怎么绕回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问题大了,头也大了,每个线圈有133匝,单靠一圈一圈的绕何时绕得好,一个相400匝呀,3相就有1200匝,一根一根的穿。怎么拆就怎么绕回去谈何容易哦!!我是跟朋友要的没有花钱,不是珠海生的

网友:
缠电机的是先把线圈绕好 然后再塞到 铁芯里 然后再浸漆

网友B:
应该不难,就是要牺牲一天的时间而已

网友:
按照磁极栽面积做骨架--一个一个的绕--下线--联线--整合--检查--浸绝缘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没有出处 ??还有绕线图自动生成 ?? 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日本的这种电机是机器自动绕制的,不能绕好后再下线,只能拿手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难,就是要牺牲一天的时间而已
现在还不敢动手,生怕没有耐心绕下去,做这样个小东西都烂尾,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还不敢动手,生怕没有耐心绕下去,做这样个小东西都烂尾,不好!

绕一相休息一天,三天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一相休息一天,三天完成。
这个建议很好

楼主:
经过今天的工作,对这个电机一天不可能绕一相,才绕100圈,手已经起泡了。这个方案否决

楼主:
上面方案否决,另外一个方案成功!花了2小时搞定,原来电压是200V,考虑到驱动很贵,我只有48V电动车无霍尔驱动器,所以就把线圈改成50V,把原来的 线圈圈数减少4倍,线径加大4倍,以保证功率不变!没有转速表,感觉跟2级交流电动机速度差不多,改后的效果令人满意!

楼主:
因为用并了4组跟原来线径一样的漆包线,线圈圈数减少了4倍,所以很快就搞定了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热情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计算器哪里来的,可以 P 一个给我,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不用计算器,只要保证每个线圈的安匝数跟以前的一样基本就可以了,原来是130匝,电流2.6A
改后是33匝,电流10安,130X2。6大约等于33X10

楼主:
现在电机完全正常运行!15元买的无霍尔驱动器派上了用场。

网友(2012-05-23):
引用 楼主:
谢谢 ,看来我分析的跟LS的图片一样的,原来真的有这样的捻线方法!我可以动手。化1个多小时把线圈拆了,有些损伤,准备用AB胶胶好

厉害,我一天都没拆完,您仅用1个小时,请教用什么辅助材料?

楼主:
用銮子磨得风快,把线圈一端顺着骨架銮去,銮完用冲子对槽把槽内线圈冲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前有拆电机经验的吧,这种方式是最快拆的了

楼主:
谢谢你的加分!我以前有个时期靠修理电机谋生的  现在早就不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aabbbccc这样绕和abcabcabc相比有什么优势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电机完全正常运行!15元买的无霍尔驱动器派上了用场。
这15元的无霍尔驱动器是怎样的?可以控制转向和调速吗?有链接吗?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15元的驱动器是在废品站收的,可以调速[可以用普通电位器】转向可以改变3根线中的2线,对调!但是不能够软件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F:

在运行方面没有优势,这个电动机是靠编码器的光电传感器启动的,这样做可能更方便电机启动及控制

网友G:
用织鱼网的梭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织鱼网的梭子!
  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