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试电火花

楼主(2012-04-07):
车床尾座+电动车充电器+电吹风+10u的无极电容

楼主:
有个发现,用净化过的水比自来水效率高,可能是自来水中各种杂质太多导电率高的缘故!

网友A:
请问电容电压多少?一直想做个

网友:
车床尾座带电,,,楼主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容电压多少?一直想做个

电容是音箱用的10U/160V

网友:
这就是电火花吗?没看出什么

网友B:
音箱用的10U/160V
这个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箱用的10U/160V
这个也可以??

充电器电压才55V,上160V的电容已经可以了。这些都是家里翻出来的东西,懒得上街去买。

网友:
水是黑的,成功了

网友C:
 这个我也抄袭成功一个.用电压表控进给.有个问题是不能打深20的断丝锥.越深越打不动/还短路.打不上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抄袭成功一个.用电压表控进给.有个问题是不能打深20的断丝锥.越深越打不动/还短路.打不上火

深度不是问题,只是时间的问题.我用吹风的好处就是,一旦短路,吹风的风扇就转起来了,退一点就又能打上火了.电火花的缺点就是慢.10mm的钢板打2个孔用了1个上午的时间.我是钻头断在里面了.:loveliness:

网友:
车床尾座带电,,,楼主注意安全

网友D:
楼主贴个原理图呀,一直想搞一个!

网友:
我也想搞一个,楼主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E:
电极就是普通的铜丝吗?

楼主(2012-07-06):
引用 网友E:
电极就是普通的铜丝吗?

用的就是去了皮的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贴个原理图呀,一直想搞一个!

仔细看第一张照片就知道怎么接了!负极接铜电极,正极出来接吹风的电阻丝 然后接工件,工件和铜电极间接上电容就可以了! 电吹风电阻大小的选取根据电源决定 电源电压/电源额定电流就好

网友F:
净化过的水哪里找啊?

网友G:
能上个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净化过的水哪里找啊?

家里装的自来水净化器出来的水就可以啊,买喝的纯净水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上个电路图吗?

20楼已经详细说了怎么接,实在要看图改天吧!

网友H:
10mm深两个孔都能用1上午, 这个也太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mm深两个孔都能用1上午, 这个也太慢了吧。

钻头断里面了 你有什么好办法没? 有的话当然不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