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Y750定速失败

楼主(2012-04-07):
配置 亚拓600N 油门舵机S9253  发动机是亚拓50 佗螺CGY750  接收机,6203SB  控T18MZ
现在的问题是,油门推到,26%的时候定速开关自动开启,发动机转速起来定速起做用了,再向上推油门的话,发动机转速慢慢下来,推到最高油门的话,发动机就成怠速了,油门曲线的话是一条45度的线,CGY750 设置都是跟着冷情的贴一步一步下来的,定速设置是跟着铁汉的视频设置的,前一个控用的是T8FG 爽飞了N个起落都没有问题,自从换了T18MZ 重新设置过以后,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各位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还有哪些东西要检查的,所有的设备都没有动过,定速油26%以上都是开启的,

网友:
收2手18妹

网友A:
我记得F的控油门要反向

网友:
750是默认30%油门开启定速,油门曲线不能是45度,还是要用V形曲线最低60吧!
我的600N今天也是和你有类似的问题,也想不明白吖!

网友:
没18的飘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默认30%油门开启定速.是没错,我设成了26% 传感器的探头有反映,,最高,97%最低4%  一直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找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F的控油门要反向

使用750  不需要反向     以上2位朋友反映的问题  要看过才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初步估计可能在控上定速部分没搞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控上的定速设的是,1600转,和CGY750里显示的是一样的,还有发动机感觉温度有一点点高不知道是不是这两天天气热的原因,飞一会会下来,发动机缸低有一点点小烫

网友(2012-06-05):
油门从26%以后继续往上推,750屏幕一直显示“gov on”么?

楼主(2012-08-04):
是自己发动机没调好,太富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