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机求指导向】华科尔MINI CP、GENIUS CP、V100D03、V120D02S选哪款?

楼主(2012-04-07):
新手,入门半个月左右,飞过三通,大四通,小四通。现在想买一架6通的直升机。有如下考虑:

1、主电机必须要寿命长,轴承要耐磨。论坛上说无刷电机寿命长,所以主电机要选无刷主电机。
我飞过美嘉欣F45,也就这半个月,不到10个航次,主电机的外轴承就磨损严重了,就不能飞了。
MINI CP、GENIUS CP可以通过升级套件变成双无刷,V100D03、V120D02S本身就是主电机无刷。
究竟哪一款无刷的电机寿命长一些啊?

2、双向传输。虽然没碰到过因为电量不够而摔机的事情,但是若能告知电量的话,肯定会安心一些。
MINI CP是可以双向传输的,不知道GENIUS CP、V100D03、V120D02S这三款能不能用DEV10遥控器进行双向传输了?

3、陀螺仪。我现在一直搞不清楚GENIUS CP的六轴陀螺仪是什么意思?开启GENIUS CP的六轴陀螺仪模式,那么直升机还是不是6通的啊?

4、耐摔性。MINI CP、GENIUS CP、V100D03、V120D02S相对而言,哪一架直升机更加耐摔啊?

5、抗风性。MINI CP、GENIUS CP、V100D03、V120D02S相对而言,哪一架直升机更加抗风啊?

求建议。

网友:
耐摔性。MINI CP、GENIUS CP耐摔MINI CP更加抗风:loveliness:

网友:
性能最好的是V120D02S,但新手玩 估计够呛,建议MINI CP,技术上来再考虑性能

网友A:
现在我觉得这些机抗风不耐摔,耐摔不抗风,小了就耐摔!D02大了就抗风(三轴有很大功劳),总体华的这些小六通都不错!不过楼主真的是新手的话!入门半个月左右,飞过三通,大四通,小四通。现在想买一架6通的直升机。那这些机统统不适合了,当然米人除外,因为看看老贴就知道华的机想要入魔必须有强大的改装能力!全套的改装工具!超级的焊接、调机、修机、甚至是拼装,DIY、改机技术才能飞得差不多!华的机机都是很脆的,进何种机子全凭楼主自己取决,有场地的直接入450比这些机都要强多了,没场地入个MINI CP也可以考虑(并不代表本人观点,必竟华的机改良了)。这些华机100D03,120D02S标配的无刷电机,性能寿命都不错,楼主不用怀疑!尽管个认为双向传输是多此一举!但我个人支持进DEVO控!         耐摔性!??  我刚开始认为是有点,现在觉得都是浮云!抗风性当然V120D02S最强!桨都要大些1小孩也都会想,因为他们都是六通!

网友B:
飞的时候你有时间看双向?一块电池飞四五分钟,有什么可看的?120室外玩的,入mini吧

网友C:
  看看CP 的是有刷馬達,壽命怎會長?

网友D:
入mini CP吧,用mini CP来树立性心吧

网友:
G-CP比MINI-CP耐摔,而且G-CP可以调得手感跟MINI差不错,还便宜20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觉得这些机抗风不耐摔,耐摔不抗风,小了就耐摔!D02大了就抗风(三轴有很大功劳),总体华的这些小六通都不错!不过楼主真的是新手的话!入门半个月左右,飞过三通,大四通,小四通。现在想买一架6通的直升机 ...

450?我至今还记得我第一次操纵四轴飞行器时,某人的手指鲜血淋漓的惨样。450比四轴更危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的时候你有时间看双向?一块电池飞四五分钟,有什么可看的?120室外玩的,入mini吧

看起来你是说120抗风性还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CP 的是有刷馬達,壽命怎會長?

可以升级成无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入mini CP吧,用mini CP来树立性心吧

没信心了,我就玩V911

网友:
450好飞,配件便宜!但是出场不方便!小六通都很贼!华机的炸机成本比较高,100级的CP和MINI CP通过耐炸来提高配件更换率,不过得有万全准备,如今耐炸对我都是浮云!像我倒现在没找到合适的舵机齿更换!楼主米人就进MINICP吧!等你的报告

网友:
同是新手入了mini cp+devo 10控

网友:
看看......v120d02s新手不宜

网友:
曾经被华科尔的M120d01坑过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

网友:
新手先用模擬練,再可以選擇V120D02S,慢慢玩,V120D02S比GCP和Mini CP穩,如果先用模擬練好基本功,應該不容易炸

网友:
MINI CP改主无刷适合LZ~~

网友:
回复 网友E:

120s真够呛的,mini新手好。换了无刷够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