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的最大充电电流

楼主(2012-04-07):
请教大家,这种电池的最大充电电流是多少,我的充电器可到30A

网友:
保守点就1C充电(2.2A)
如果有特别标称的话可以按说明充,比如现在主流品牌电池可以5C充,2200mah的就是 11A

网友A:
咱的花牌6S标的是5C,但充电器直到8A,同时想知道大电流充电对电池寿命有影响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咱的花牌6S标的是5C,但充电器直到8A,同时想知道大电流充电对电池寿命有影响不?

不知道你的电池是多大容量的,如果是6S 2200ma的话,5C充电依旧是11A,你的充电器也就达到接近4C的水平
目前对大电流充电对电池寿命影响尚有争议,一般认为不着急的话就1~2C充电,着急的话5C充
就我个人来说,我一直是5C充电的,貌似也没什么大影响

网友:
建议小于5C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