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6S 4200mah电池保存电压应该多少?

楼主(2012-04-07):
RT,这几块电想保护好点。
一段时间不飞时保存的电压多少合适?
请不吝指教,多谢。

网友A:
3.8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83v
怎么才能准确的放到3.83V,请赐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才能准确的放到3.83V,请赐教!

一般来说,100元以上级别的智能充电器都有一档是存储充/放电的选项(storage charge),用这个选项进行充放,充电器会自动充/放电直至达到存储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100元以上级别的智能充电器都有一档是存储充/放电的选项(storage charge),用这个选项进行充放,充电器会自动充/放电直至达到存储电压

充电器的存储功能的截止电压也不是3.83V吧???

网友:
这个没有一个很严格的标准的!

每款充电器的储存电压也不同!!!

一般保持单体:3.75-3.95之间都无问题!

网友:
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