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2-04-07):
加工这样一个大概需要多少软妹币?计划用铝

网友:
深孔加工一般的厂不具备资历,因为那种钻头叫做枪钻。
线切割可以,但底孔不太好打,孔壁也不甚光滑,估计做下来良心价350~450

网友:
怎么那么像横龙的炮管。。。

网友:
用恒隆的配件改

网友:
如果内孔工艺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铝合金管加工,这样应该花不了多少吧。

网友:
建议内孔5.02mm 壁厚太薄不好做 还是像楼上说的用铝合金管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