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改个XG7来飞MCPX

楼主(2012-04-07):
上图说话,用的是飞梦 高频头底板,买的时候 飞梦厂家已刷好GALE 编写的JR固件

高频头安放的位置

高频头安放的位置

对频按钮和指示灯安装位置

对频按钮和指示灯安装位置

楼主:
DX4原装天线

DX4原装天线

DX4原装天线

楼主:
天线安放位置

安放位置

安放位置

楼主:
开控的方式

亮绿灯了,按钮和灯藏在控电池盒里

亮绿灯了,按钮和灯藏在控电池盒里

要做个插头插控菊花开控

要做个插头插控菊花开控

接收到控的PPM信号亮绿灯

接收到控的PPM信号亮绿灯

楼主:
改控外观没有被破坏,高频头的PPM信号和电源取自 模拟器接口,控的模拟接口PPM脚上要用电阻 分压到1.3V ,控才会输出PPM信号( 我折腾了好久才弄好)

网友:
t8fg可以改的吗 想改下,对这些一点都没有了解

楼主:
T8可以改

网友:
天地飞6II的能改吗?我很想改

楼主:
原则上控可以输出标准的PPM信号都可以改

网友:
这个蛮新颖,从控的模拟接口改的

网友:
太厉害了!我也想改~

网友A:
越来越多了 有无高速打舵(或反复切换idle)掉频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越来越多了 有无高速打舵(或反复切换idle)掉频问题?

根据和楼主的沟通,我猜想不是固件问题了,可能是PPM隔直电容的问题(快速打舵时脉宽变化迅速,电容充放电跟不上),你试试在PPM上加上下拉电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和楼主的沟通,我猜想不是固件问题了,可能是PPM隔直电容的问题(快速打舵时脉宽变化迅速,电容充放电跟不上),你试试在PPM上加上下拉电阻试试。

对LS大侠一直很敬佩 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和楼主的沟通,我猜想不是固件问题了,可能是PPM隔直电容的问题(快速打舵时脉宽变化迅速,电容充放电跟不上),你试试在PPM上加上下拉电阻试试。

有可能
ppm采集异常导致掉频,从目前的情况看,同时打多个舵面调频概率比单独打要高一点,也能用您的方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