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自旋不太爽,如何改善,恳请前辈指点

楼主(2012-04-07):
MCPX自购入以来,总觉得自旋不太舒服,逆旋转时,转一圈后机机就往后面跑,对尾转半圈到对头时鸡鸡就朝自己跑过来了,顺旋转时鸡鸡很飘,转一圈就飘走了,不太好修正,恳请高手指点如何调整,或者手法方面有没有什么技巧!

网友:
 尾电机断电自旋超快

网友A:
先把重心调好…改过尾巴的重心都不对…我开始也觉得自旋不好…但调好重心以后就很舒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重心调好…改过尾巴的重心都不对…我开始也觉得自旋不好…但调好重心以后就很舒服了…

正解

网友:
V2版是不舒服  V1还可以

网友:
怎么调重心?

网友:
你以为可以闭眼打尾舵自旋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是要边自旋边修正的,跟你四面悬停是一样的,看来是个初级玩家.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尾巴重了点,用的3MM*1.5mm的尾管加7MM电机,尾管还特意没有加到13mm只有11点多M,再短锁尾就不给力了,等想想办法重心调节好在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V1改得无刷呀

网友:
尾电机的自旋就那样了

网友:
我也是一样,顺时针需要向后修正,逆时针需要向前修正.这个是自旋修正没做好吧

网友:
我的MINI CP也是这毛病,第一圈还好,第二圈就开始飘了。不过估计这贴要是讨论MINI CP自旋不太爽的话,就会被喷成华XX三轴垃圾而不是重心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升级反而倒退了

网友:
无副翼基本都这样,小机更明显,700就稳了,估计也就v8自旋做的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