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飞行后桨夹松动.. ...

楼主(2012-04-07):
最近飞行风格有点暴力,升空切3D,升降一拉、油门一推,机身后倾斜到接近90度,然后迅速给一个全油门的负螺距......
飞机马上垂直的冲出去。。。接下来就侧钟摆。。。 ,动作虽然不怎么到位,不过也挺喜欢这样去虐待450~~

不过也发现一点问题,我是昨天晚上才把横轴螺丝重新上胶拧紧的,拧好之后,桨夹基本没有什么虚位和松动。
今天暴飞2个电池之后,下来,发现桨夹出现明显的虚位和松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感觉就像横轴螺丝没有拧紧的样子。。。真是郁闷。
我已经用了中强度的螺丝胶,上牙我都上了3MM之多了。。。大家都上多少的啊?

网友:
抢个沙发坐坐

网友A:
用硬点的横轴垫圈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为什么不换外丝呀

网友:
外丝加锁紧螺母=无忧!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中山兄JJ配置·详细点·: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翻了你的贴·基本上知道·图片上是用神马舵机··最近也想入ZYX 中兄 能否发个图片半 或视频的ZYX 450 设置哦·  现在的ZYX-S 支持天7吗?

网友B:
藤椅说的是O圈吧.
不用上太多,不是螺丝松了.我上胶在横轴里比较多,不容易粘到轴承上,胶不会固定是软的.
外丝没用过,感觉一样,可以拧紧一些,可是时间长了还是会松,毕竟是O圈不是金属的.
 松了也没什么不好,感觉不出来

网友:
中山兄,你用什么三轴呀?给我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硬点的横轴垫圈就可以解决了。

不是这个问题~飞越的那个无副翼头的O型圈是已经很硬的了,加上,是飞完之后才会松动和虚位,所以我比较肯定是横轴的螺丝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藤椅说的是O圈吧.
不用上太多,不是螺丝松了.我上胶在横轴里比较多,不容易粘到轴承上,胶不会固定是软的.
外丝没用过,感觉一样,可以拧紧一些,可是时间长了还是会松,毕竟是O圈不是金属的.
 松了也没什么不好,感 ...

不是螺丝松了的话~那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装好的时间无虚位,飞完后就有虚位了~!!?????

网友:
用轴承胶

网友C:
桨夹里面的轴承有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夹里面的轴承有虚位

回头检查一下!

网友:
等中山的射浆报告

网友:
飞越轴承很垃圾 现在开始练习3D 我都是10起落内 轴承准报废

网友:
可能是轴承一次次的虚开了

网友:
试下扭紧不要飞那么暴力的看下。 如果没事那就是你虐的450太暴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