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这种齿轮哪里能够买到 叫什么名称 谢谢

楼主(2012-04-07):
-------------SP-20
本体部ジュラルミン削り出し
増速ギアなし
ポンプギア材質鉄系焼結合金
駆動軸8mm径 SUS304
副軸8mm径 SUJ-2(ベアリング鋼焼入)
使用ボールベアリング数駆動軸 2個(ステンレス製)
吐出量(ハンドル一回転)*16.8cc(無負荷・無抵抗の場合)
重量360g
全長77mm(本体部 61㎜)
全幅42㎜
全高70mm(本体部 40mm)
表面処理アルマイト処理
対応液体グロー燃料・ガソリン燃料
販売価格9,000円
这是尺寸外壳

原帖地址 败了一个骚玩意儿
http://www.5ir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89783&fromuid=208163

网友:
我靠,又一高人玩液压泵了,准备做挖机还是铲车或是吊车什么的?

网友:
这个是齿轮泵,手摇的。
齿轮和壳配合起来工作的

网友:
齿轮泵!去卖液压泵的地方看看吧!

网友A:
齿轮泵 压油的。我有2个25MP的。你没听错 齿轮的 25MP的。

网友:
呵呵

这种齿轮泵的齿轮不好找。

网友:
齿轮泵,去五金机电城看看

网友:
我在交换区卖的那个"意大利油泵和电机",同你那个尺寸差不多。

网友:
齿轮泵大多数是中低压的,超过6.3MPa的不多,这个是要和壳体配合的,光要齿轮没什么用。

网友:
齿轮是配不到

网友:
好精致的东西啊

网友:
在废品站买了一个60高80宽齿轮泵,,,,,,满是铁锈,,,,,只是油管的孔塑料盖还没开,,里面新的一样

网友:
楼上运气不错.废品站里淘新货.哈哈

网友(2013-08-18):
这个齿轮是铁基粉末冶金烧结的
注意看,副轴轴心是不锈钢的,是和粉末冶金整体烧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轮泵 压油的。我有2个25MP的。你没听错 齿轮的 25MP的。

请问,这种油泵转速能到多少,需要多大的配套功率啊

网友:
因为压力小且手动,结构比较简陋,没有密封圈,壳体好像铝合金的,如果用铜壳更好些。机械行业的齿轮泵壳体齿轮轴都是有密封圈密封垫油封的,齿轮两端也有铜侧板。

如果自制,齿轮比较难找,可以参考一下柱塞泵结构,比齿轮容易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