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的启动模式的自动切换的疑问?

楼主(2012-04-07):
好盈电调的启动模式有一句话:“启动过程结束后若关闭油门,3秒内再次启动,则均自动切换普通模式” 这句话如何理解?如果我设置了柔和启动,是不是飞了一次3D后,飞机换了
电池
,启动模式会切换为普通模式?
明天设置下试试 !

网友A:
更换电池后重新开始新过程。

网友B:
个人理解为,航线飞行时,油门在0油门位置,时长超过3秒,就会进入油门缓启动状态,若不足3秒则会以普通状态启动油门(非缓启动)

网友C:
同意LS的。

网友D:
我想应该是,飞行过程中,油门最低3s以内,在推油门,就是普通启动,不是柔和启动,
如果启动结束最低油门超过3s,再次启动就是柔和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