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首架隐形轰炸机模型首飞视频!!!

楼主(2012-04-07):
趁着有时间了又做一个大飞翼,三明治结构,翼展154厘米,重量估计1300克左右,准备用一个70函道和14.8的锂电池,推力大概就1.2公斤吧,看看能不能好飞,因为是无尾翼结构,隐形轰炸机概念,哈哈,能飞起来的。
昨日首飞,飞之前称重1.54千克!!已经严重超重啦,发动机推力测试只有最大960克,只好拆除收放起落架,改为固定式起落架结果不能拐弯了,降落时出现意外,经过检查原来是副翼舵机钢丝卡在舵角里~~~

背景我的作坊

背景我的作坊

名字改了,以前叫XB-1

名字改了,以前叫XB-1

后面已经打过仗了,嘻嘻

后面已经打过仗了,嘻嘻

看看小朋友和它的尺寸就知道了

看看小朋友和它的尺寸就知道了

翼展154厘米

翼展154厘米

网友:
貌似B2,很强大

网友:
怎么做啊

网友:
都是飞翼。。

网友:
很好很强大,竟然是涵道的@(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超重了,呵呵

楼主:
安装发动机上个图

安装发动机上个图

网友:
真大啊  飞翼速度很快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仰角飞行速度很低的,还有低空滑行很爽!

楼主:
haha 今天解决了一个函道声音与电流的问题,第一次听到喊道发出像涡喷一样的声音,2600毫安的锂电池可以延长接近2分钟的大动力时间,当然推力减少了110多克,等下上传个视频听听

网友:
我说新疆老乡    我也新机到手了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杀鸡鸡?供出来看看啊?期待期待

楼主:
强大的改装!!70函道超强的声音!!!

改装的70函道发出的声音很强大..........

楼主:
先听听喊到发动机的咆哮,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以为真的涡喷呢,怎么搞的这么大动静?

网友:
楼主动平衡做得好
请问用的是什么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台湾的RC70十个叶片,原来发动机的动平衡做的不好,我又反复调试才好的,我建议用黑旋风的喊道使用效果好,主要把动平衡调好了也相当不错!

网友:
好涵道 电调和控就不说啥了。

网友:
涵道叶片的动平衡怎么调试?

网友:
楼主换 电调吧 这个不给力   哈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E:

XXD70A的,搞函道应该没问题吧,14.8v函道电流58A左右,不怎么发热,

楼主:
回复 网友F:

通电后来回条电机转速,当电机在某一点不平衡时会有较明显的震动,这时候小心翼翼的那个记号笔轻轻触碰函道最头端的导流罩,会看到偏心印迹,在导流罩相反的位置粘一些配重,不要太多太重,一般几片小拇指甲盖大小玻璃胶就可以,如果不行就来回转动导流罩,一直转到函道发出的震动最小为止

网友:
LZ工作间全景天窗啊。

网友:
连接处平滑过渡下,一定更好看

楼主:
回复 网友G:

对对,一定要改好,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H:

嘿嘿,自己农村家的院子,简陋点,但是实用又安静,我最喜欢的工作室

楼主:
炸鸡后的残照

楼主:
坠毁修复好啦

坠毁修复好啦

楼主:
回复 网友I:

整体用的是三明治结构,先用CNC切割泡沫,再用EPO层板包裹一遍,然后再用蒙皮包裹最外层,飞机适用流体数学计算过度来的,不过还是有较多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