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外接控制.能做到像接触器那种瞬间接触就启动吗?

楼主(2012-04-07):
这个问题表述有点复杂.不知道我的意思表达清楚没有...

变频器正转,反转有外接端子控制....通常都是两根线短接就正转....一旦断开就停止.....

另外两根线短接就反转.一旦断开,又停止...

这里意思就是一直需要短接...这种方式,请问是不是所谓的"常闭"??

我现在想做到像接触器一样的效果...不需要一直短接..只需要轻接一下.即使断开了.它也正转....直至轻触另一个接口.就反转....

重点是轻触,,不需要"常闭"

求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用的变频器面板上没有正反转...想引线都引不了..只能走外接端子这边路了.

网友:
只用继电器就可达到你的要求,用有四个触点以上的继电器,连线方法自己画图慢慢算,它可以自己合自己达到:轻按的作用。

网友: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
用中间继电器做个自锁,正转的自锁线串接到反转的中间继电器的一组常闭触点上,反转的中间继电器的自锁线也串到正转的中间继电器的一组常闭触点上,实现解除自锁,另外还要把这两个自锁线串接到带两组常闭触点的手动按钮的常闭点上,实现停机。

网友:
变频器本身有这个功能,好好看看说明书,分别是三线接法和四线接法,在菜单中正确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再说即使用常闭的方法也很简单啊,只要一个扭动开关就行了。

楼主:
7楼同学似乎没有认真理解我的需求....我需要的是像接触器一样"轻触"的效果...

常见的变频器似乎只有二线式和三线式...请问四线式是怎么个接法?

网友:
我所说的四线就是你说的三线,下面图中有接线方法,请参考。

网友:
这四根线分别是 FWD / XI / REV / COM
以三线式运转模式一为准,应该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磁保持继电器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