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老们,用4822(KV690)电机做六轴,什么桨适合些?

楼主(2012-04-07):
手头有一套X650四轴,购买时多买了两个电机备用。  这两天又想折腾一下六轴,本人新手着实不懂。

请教一下各前辈,  4822电机,KV690做六轴的话,要用多大的桨合适些?  想挂狗2玩。。。

谢谢前辈指点先!!

网友:
4822......你要挂dao dan啊?

网友:
岛蛋都可以挂好几个了

楼主:
用多大的桨,合适些?

怎么有经验的前辈都舍不得打两字呢?

楼主:
4822(KV690)电机,用80CM轴距的机架,有适合的桨吗?  我电调是好赢40A的。

楼主:
唉,魔界确实不是普通人玩的。   失望。。。。

网友A:
你用几s,我建议入apc1238,很折中,你用4s就够了,不够就加s数就行,我的3548,kv550的用1238,4s感觉肉了点,电机发挥不出来,你的kv690,4s,1238肯定ok的

网友(2012-09-01):
我680轴距的6轴,4822(690KV)+1147+4s比较稳定

网友:
800轴距上13的

网友B(2013-03-04):
我也刚进的4822,8只。170元一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用几s,我建议入apc1238,很折中,你用4s就够了,不够就加s数就行,我的3548,kv550的用1238,4s感觉肉了点 ...

那2208kv1260点朗宇最低能配多大的桨呢?
  新手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2208kv1260点朗宇最低能配多大的桨呢?
  新手求教

2208还是1260kv的我感觉能配个7寸的就差不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2208kv1260点朗宇最低能配多大的桨呢?
  新手求教

10寸,绝对没问题,还可以暴力飞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进的4822,8只。170元一只

这价格有联接吗?发一个,谢谢

网友:
求4822   170元的 链接!!!要上 12只!!
PS:问一下各位大仙,800轴距的6轴 用4822该选哪个KV值??? 还有改上哪个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价格有联接吗?发一个,谢谢

是买了个小斯机架一起买的,10只,正准备装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