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师贴!!《AR8000+TM1000+V8+高压无刷舵机+ICE2 120A》连接方式!!

楼主(2012-04-08):
发现在分舵发求问贴都很难快速得到响应,但往往在综合讨论区这个总舵就能得到答 案。
请总舵的各位大大帮忙为单飞菜模解解惑,先谢过。

之前入了个YT 450 PRO,就装个接收卫星和V8,感觉接线很简单。今日刚入手大JJ,想把DX8原配夫人AR8000+小卫星以及TM1000都安在大JJ上,但思考了半天,不知如何接线。使用了搜索仙法,无解。

要装在大JJ上的东东:
电调:凤凰ICE2 120A
电机:天蝎星4035 500kv
舵机:高压无刷*4
无副翼系统:Mini vBar 5.2 Express
接收系统:AR8000、接收卫星、TM1000回传
电池:2S*1;6S*2

问题:
1、求解线路连接方式,主要是电调、接收系统、V8、舵机之间的接线关系。为节省大大们的时间,只需给出个大概的连接方式即可。
2、该配置下是否需要上个稳压增压的BEC,例如7020之类的东东?

坐在课堂第一排1号位上等老师解惑......

顺带盗版下X7帅锅的设备照片,东东一样,丰富下内容,莫怪则个。:loveliness:

网友:
电直不用装回传…tm100不要加了……

网友:
TM1000在电直上,可以回传动力电池的电压啊~~

楼主:
周末总舵冷清啊,看回贴比例严重失调。

首位给出圆满答 案的大大,将得到一份礼品,小小礼物不成敬意。

礼品为双飞燕无线激光鼠,原装RJX450水平座,发普通快递到付。

网友:
标题

如果舵机可以使用2s直驱的话,不需要降压。吧电调的bec插到VBAR上,给它供电。舵机中的电源正挑出来,直接接2S锂电正,信号线和地线插入vbar。尾舵一般不用高压,那就不挑正极,按照原样插入vbar。接收机,数据回传就不需挑线,直接插入vbar就可以了。这样接线就是斜盘是高压直驱,尾舵是bec电压驱动。当然了,要是怕麻烦直接上7020也是可以的

网友:
对了,还有电池负极还是要接地的,航模设备是共地,所以随便怎么接地都行

网友:
锂电直驱其实效果不好,速度会越来越慢,还是上个7020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