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推荐涵道

楼主(2012-04-08):
一直玩直机,没飞过固定翼,想入电滑和涵道机。
求各位涵道达人推荐适合机型,个人比较想要大一点,像真度高一点的,偏爱收放起落架个全动式升降舵。价格,不算控1000左右吧

网友:
不算控单空机选择性很多  如果包含动力和电子设备的 T50 PNP

网友:
1000RMB以内的PNP版函道不可能有多大

楼主:
不一定是pnp啊,电子自己配也行

网友:
LZ,给你泼点冷水。
即使玩过直机,但没飞过一些入门固定翼飞机就上涵道,而且是收放起落架涵道的话,风险相当大,一次就报销起落架甚至报销整机的可能性很大。
建议先玩一些3A类的固定翼作为过渡,然后才飞涵道。

全动平尾:对模型飞行来说,像真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我们这边玩开的模友更习惯将全动平尾改为半动(将平尾固定死,重新开舵面),这样平尾的结构更牢固稳定,在高速飞行时会稳定好多。如F16\F35系列涵道机,好多都改了。

收放起落架:由于其活动结构,导致其强度、耐冲击能力低于普通的固定式起落架,如果是舵机收放的,更易损坏。电子收放的起落架成本又比较高,动辄200-300一套。我的F35是舵机收放的,即使很温柔的降落也容易导致起落架壳磨损甚至裂开。90台风那套电蜗杆收放起落架是不错的,但时间长了也容易产生虚位,每2个起降就要做检查。
也许是我的技术差,所以说了上面那些话作为告诫。

网友:
哈哈 胆子够大  F16吧 只要你敢飞 就很好飞

网友:
浆的和涵道是不同的,飞过浆的,没涵道练习机手。估计你上多大的飞机炸多大的。
有些同学认为飞了浆的尾推的就认为涵道飞起来没一点问题。就理解错了,无论浆的你飞的多么熟悉涵道最好还是弄个练习机。同意河马的看法,先去飞F3A或者慢一点的飞机。在过渡一下。

网友:
支持河马。忠言逆耳

楼主:
感谢楼上 各位的建议

楼主:
看来 需要 先搞个函道练习机  各位 能不能推荐个
不飞F3A 直接上函道联系的话 行不行?

网友:
3个星期完成MD塞斯纳到环球飞T45的过渡,都是好飞的飞机

LZ多听老手的建议

网友:
 LZ 你真是很猛  直接上涵道  我可以说 涵道能炸到你姥姥都不认识!不要以为固定翼便宜,象真鸡不见得比500 600直鸡省道哪里!先搞个塞斯纳练练手吧,过个一年半载再考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 需要 先搞个函道练习机  各位 能不能推荐个
不飞F3A 直接上函道联系的话 行不行?

想起来,有一款叫FLY JET 830 的涵道飞翼,可以考虑,这机空机价格不到200,EPO的,炸了不会太心疼。
原配是使用64涵道的,也可以改用尾推。因其翼面积较大,可以飞的比较慢,手抛起飞即可(也可装起落架),降落找个草地比较好,装起落架不是很好降。但这机的副翼很大,很灵活的,务必将舵量调小些。
(另,也有高人用大功率的马达或涵道,将这飞翼飞到230公里时速的)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7880
JET830我有一台。调试好了还好飞把!不过非常灵活的。参考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