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sport尾轴在波箱内能左右窜动近1MM

楼主(2012-04-08):
尾波箱是亚拓原装的,出厂预装好,我没拆散重装,只是轮流每颗螺丝拆了重新上胶。没炸过,今天发现尾轴竟然可以在波箱内窜动将近1MM,这情况是否正常?对飞行有潜在影响吗?如有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加个华司试试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难道亚托出厂就是这样?

网友:
换轴承'sport的尾波结构所致'唯一办法就是换高精度轴承能有所改善。亚拓的轴承虚位很大的'从来不用。

网友:
用冰人 一体尾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买过冰人一体尾波,买回来时跟LZ一样的,怎么回事!!

网友B:
自己加垫片啊,多大回事。这都不会弄就不要谈什么调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加垫片啊,多大回事。这都不会弄就不要谈什么调机了。
你说的有道理,我的也是左右窜

楼主:
不是不愿意动手,新人啊,原来一直没发现,发帖旨在确认问题,然后解决!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远厂都这样,有点虚位估计正常吧,设计都有设计的道理吧,没虚位紧了轴承容易报废快?

网友:
我的也这样,LZ的尾巴锁的怎么样?  LZ的飞机

网友:
换nmb或者ezo的轴承  顺滑无虚位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加华司呗· 我飞越原厂的尾波 虚伪巨大··垂尾左右振动··
后来换了 冰人一体的·垂尾看清清楚楚的·

网友:
标题

呵呵,我的200+起落,也出现这个问题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