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进角设置问题

楼主(2012-04-08):
我的
电机
是XXD2212 KV930 1045浆,飞几分钟,电机温度不一样,有的烫手,有的只是稳热,我想是不是我电调进角没有设置好,我用的是中特微20A电调,我想从设进角,我这个电机和浆的配置,应该是低,中,和高哪个最好呢。

网友A:
占座,等高人答疑解惑

网友B:
我一般设置的中进角+柔和启动

网友C:
烫手?我高进角都没啥温度……

网友D:
电机进角的高中低,都有什么区别或者利弊?求问下

楼主:
顶一下,等高手

网友:
我也想知道呢

网友E(2012-08-04):
这种普通电机用低进角就可以了,没必要设置高进角,~~~~不然的话,不但没有提升,反而会使整体性能下降。

网友F(2013-10-09):
还是不懂进角的用途和怎么搭配,求高人指点。。。

网友G(2014-02-25):
这电调可以设置进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