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 500E 皮带问题 新手 虚心求教~

楼主(2012-04-08):
上个星期,飞机尾巴碰地,重新按好尾驱齿后,发现皮带竟然比原来的长了点.(原厂皮带) 启动时,发现有皮带敲打尾管壁的声音.向后拉出尾管,使皮带稍许拉紧,低速时,皮带敲打尾管声音消失,可高速时又出现,有高手能分析下是什么问题么,非常感谢~

网友A:
尾管松动?尾管变形?

楼主:
尾管都拧紧了,新的尾管.刚装呢.

网友B:
 如果皮带出现变长的现象,肯定不能正常使用的,估计是你的尾管座或者尾波松了,导致皮带松了

网友C:
尾管与机身连接处缠点防滑的东西

网友D:
尾管缩进去了,皮带一般不会拉长

网友E:
标题
这个机子太坑爹,我的和楼主一个毛病,改轴传

网友F:
改了金属尾管座,从来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G:
应该是尾管座里面对转齿那边的问题

网友H:
检查下是不是尾管夹座里的尾前驱动装漏了个轴承

网友I:
我也遇到过,以为皮带拉长,其实不是,重新装尾管就好了

网友J:
尾管固定座内部建议涂一层薄薄的502,然后再固定尾管
皮带松紧要适当,一味绷紧也会共振的

网友K:
请问原厂皮带是什么颜色的 黑色还是桔红色
实际上 很多厂商为了省成本 所用的皮带质量不好 寿命并不长
我建议 如果不是聚氨脂材质凯芙拉芯线的皮带 最好更换
皮带机上的皮带 是电直的生命线 若在空中损坏 断裂 会直接导致炸机
因此一定要用好皮带
想了解皮带更多知识 请加QQ402688854

网友L:
薄双面胶带斥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