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加工方形盲孔的方法

楼主(2012-04-08):
想加工几个钥匙柄
因为芯子是方的
所以要做出方的盲孔
大小最小的3.2mm 最大的7mm

我的想法是先钻圆孔,然后磨制四方的冲子冲下去不知可行不?

大大们还有别的方法吗?
看到有钻方孔的工具淘宝上卖1000多。。。太贵了~

网友:
可以考虑先通孔再堵上   盲孔 还是方的  还3.2mm  难弄

网友:
有铣床的话.可以先钻圆孔.再用硬质合金插出四个角

网友:
强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铁皮卷。

网友A:
这么小的孔,钻孔后冲压就行,要是不多的话,磨冲子,手锤打就行了,以前工件上的内六角就是这么弄的,但要搞好导向,不然容易弄成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加工几个钥匙柄
因为芯子是方的
所以要做出方的盲孔
......

我做的是六方钥匙,没必要做六方孔,磨方磨槽,两两互卡紧配即可。。。。
  如果没有足够的加工设备,铣方铣槽,打销钉也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孔,钻孔后冲压就行,要是不多的话,磨冲子,手锤打就行了,以前工件上的内六角就是这么弄的,但要搞好导向,不然容易弄成斜的。

对对对。。。
以前我们做批量都做工装,冲头要端头大一点,磨一角度2-3度让位,,要不然易断冲头或冲头去不出来

网友B:
电火花打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火花打孔

外加贵得要死。。。。。。

楼主:
是这样的
柄的部分的链接我是和楼上一样的

网友:
先钻圆孔,在铜焊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一只。
电容一只。
电阻一只。
3.2方铜极一只。。
卷起袖子孔就来了

网友:
用小点的铣刀铣了方孔后用方形的合金冲子冲就是了,没冲子就磨条白钢慢慢插四角!

网友:
占个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