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用MACH3的自动寻边功能,应该怎么改装外设?

楼主(2012-04-08):
想使用MACH3的自动寻边功能,不知道电路应该怎么接?就像自动对刀,有一根线和并口相连,另外一根和刀具相连,两个联通就是对上了.自动寻边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用的x和y分别用的并口哪个引脚?
如果要安装机械原点,用的哪两个引脚?

网友A:
寻边,寻中,对刀,都是一个并口。

网友B:
参考这两位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56105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5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