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倒着下来了

楼主(2012-04-08):
一大早起来飞,结果GY650死机了,自检什么的都正常,就是左右打舵正常,转动飞机没反应。果断吃早点
吃完早点一看,好了。返回飞场接着飞,心情过于好了,大圈翻了一下,尾巴跑了,大脑空白了一下,直接倒着下来了。
损失横轴主轴大桨。尾巴尾管居然又保住了,回家10分钟搞定。
发现一规律,不能把
电池
都冲了,要不然必炸。

网友A:
。最后一句没搞明白~(*+﹏+*)~

网友B:
飞前先拜下迪拜兄,最后一块电池运气很背的,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网友C:
内容我发现我飞机的尾巴貌似快挂了~

网友D:
gy650能自检能打舵不能锁尾好像是起飞前震动大了,就会这样,放一会就好

网友E:
没大电直。。。所以没有大容量电池。。
有次玩车。。大脚FLUX。。把4块电池充满。。第一组下地车就坏了。。回来把电池事忘了。。
集体涨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4块电池,冲两块三块都没问题,4块都带着不是炸机就是坏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像确实是上电动飞机来的下次注意点

网友F:
日,每每看到地板上那位的咪咪图,哥就得吐口口水。

网友G:
回复 网友A:
跟飞前拍照一个道理,嘿嘿。心理暗示

楼主:
我发现这450越炸越好修,原来炸完了,换一堆零件还是震的厉害,这几次炸完了换了主轴横轴就飞,也没什么震动。是不是越炸精度越差,对炸机反倒没那么敏感了,要么就是我修机的手法成熟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E:
安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