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十万火急

楼主(2012-04-08):
前天炸鸡,昨天调机,开控,拔
电机
,调
舵机
臂水平。上水平安放座测试,结果完全水平。上主旋翼,三条直线全部水平,两边大浆完美0度,调螺距,-2 +5 +9,擦电,起飞,结果是机身震颤厉害,上串下跳,再看两边大浆,完全是乱的,求解,是不是主旋翼坏了??

网友A:
双桨了吧,调连接桨夹和十字盘的拉杆长度

网友B:
是不是横轴或主轴弯了

网友C:
检查三轴,最好换新的。检查皮带是否装反。检查轴承,这个坏的几率不大。

网友D:
看看是不是舵机抖了。

网友E:
怎么个乱发?遥控器模式对了么?hr3的 还是你舵机对应遥控器通道的是错的?

网友F:
年轻人就是着急啊 ,先按我电话里告诉你的一样一样去排除震动吧,各个部件的虚位都有可能造成震动,尤其是炸过的。
另外,对故障的描述以后还要学会用大家通用的术语来描述,这样大家才好帮你嘛

网友G:
学习努力学习争取早点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