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左边的两个夹子有什么用

楼主(2012-04-08):
B6充电器左边的两个夹子有什么用,可以给一节锂电池充电吗,如何设置?感谢回答

网友:
夹电瓶哦

网友A:
夹手指…左右手一边一个然后运行内家真气充电

网友:
按照LS的去做,估计你可以练成九天十地阴阳神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夹手指…左右手一边一个然后运行内家真气充电

网友:
接电瓶或开关电源,红正黑负。

网友:
夹手指没有用的,一个夹左耳朵,一个夹右耳朵,找个插座,放两手指进去,保证爽歪歪!!

网友:
外场充电,用汽车电瓶做电源用的。我在家都剪掉,累赘。用时在焊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少将级别的了~~

网友:
给电瓶或者电源用的

楼主:
原来是输入,我还以为输出呢

网友:
LZ少将怎么当得?二手少将?

网友(2013-07-23):
有线的是不是老款哦

网友:
累赘的东西。b6什么都功能都有。但都不强。这些线材都排不上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