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方管与碳纤管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2-04-08):
看到很多模友都是用碳纤管做的多轴,但今天无聊在家称了下20*20*0.8厚的铝方管及18mm碳纤管在同等长度下的重量铝方管的重量是58克,18mm的碳纤管是33克,(长度均为33厘米)但是,碳纤管加上4个管夹的重量暂且算5克一个,4个就是20克,个么碳纤管实际重量是53克,与铝管仅仅相差了5克,而且铝方管的强度我试了下,并不差,而且安装方便,电机的垂直度很容易保持。
大家都来说说,选用铝方管好还是碳纤管好?当然铝方管的样子是看起来高级多了,哈哈集思广益,望大家都来说说利弊

网友:
我第一个机架是自己做的12MM的碳管的,那叫一个结实,后来买了铝管的,强度插了太多了~~~20的铝管和18的碳管强度插了N个级别~~~

楼主:
哦,那你们在碳纤管上怎么保证电机垂直呢?用眼睛看估计不是很精准吧

网友:
碳纤管装好电机座和中心板座的时候,在一个平板上(家里简单的话一块玻璃也可以)保证底面平行很简单,放在平板上,底面或者底边都和平板接触好就可以了,我3个机架都这样装的,悬停没GPS的时候就很平稳,装了GPS更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