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的180V小车床添加新附件,摇把。

楼主(2012-04-08):
为了车螺纹方便,决定学习某位前辈,给180添加一个摇把。

首先,去买了一根大螺丝

首先,去买了一根大螺丝

甩开膀子,锯,真累

甩开膀子,锯,真累

上车床

上车床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车螺纹,差点撞车,

车螺纹,差点撞车,

安装到主轴上,还行

安装到主轴上,还行

做好了

做好了

网友:
手柄反转容易掉出来,还是搞个类似膨胀螺丝那种直接插到主轴孔里好。:loveliness:

网友:
还是内涨紧式的好

网友:
手摇实在意义不大,即使能干活,表面也是毛拉拉的。还是把皮带换到低转速上去吧。

楼主:
不是没有这样想过,本想在主轴上打眼,上螺丝,怕伤了小床,没敢那样做,这个摇把这样做本身就是让它容易拆卸。

楼主:
做这个摇把,主要是车螺纹的,试了一下,感觉不错,车的时候,是有些毛刺,只是试了铝和铁,上次车螺纹撞车,吓了我一头冷汗,咣一声,焖机了,好吓人,真怕吧床子搞坏了,所以决定做个摇把,试车了1毫米和3毫米的螺纹。还行,还不怕停电了,没电我就使劲摇,哈哈。

网友:
小心忘了卸下手柄开车,出人命的

楼主:
确实如此,这是最值得注意的,不车螺纹,我就不装他,毕竟说停电摇它干活不现实。

网友:
建议手柄刷红漆,红色能警示下!

网友:
不费电 费馒头

楼主:
用手摇着车螺纹,感觉很好。再也不怕撞车。

网友:
  锻炼的好家伙

网友:
用手摇着车螺纹,不费电 费馒头

网友(2012-07-19):
多大的锣丝?

另外,如装上砂轮,能否磨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