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的遥控可以该锂电不

楼主(2012-04-08):
如题

网友:
那有啥不能改得     电压合适不就完了

网友:
从来没用过5号电池

网友:
网上有种5号AA磷酸铁锂电池,我觉得挺耐操的,控上按3节就OK了,其他位置要么是用占位桶,要么直接接根线,成本低,效果个人觉得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