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出问题了 求解···高手大大们 帮帮忙哈

楼主(2012-04-08):
飞第一块电是时候 尾巴漂了点, 调T4微调 ,就OK了。
然后上第二块电 , 尾巴又飘 了 ,刚才设置的微调没有用了,又要重新设置一边 ,这是什么问题哈 。我的控是hitec9
在换电 还是一样···
···高手大大们 帮帮忙哈

网友A:
尾巴中立点是不能调微调的,应该是你机械中立点没有调整好

网友B:
在非锁尾模式调整尾中立点,调好了,在切换成锁尾模式

网友C:
没遇到过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