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FrSky 2.4G 8通道FUTABA 兼容接收机

楼主(2012-04-08):
有没有用FrSky 2.4G 8通道FUTABA 兼容接收机 飞450的朋友,目前我用这接收机(10CG控)飞450油门一抖一抖的,看说明书好像是要把
遥控器
失控保护关闭掉就会好,还有人碰到过这个问题吗?再问下怎样关闭10C遥控器的失控保护。

网友A:
我也等解答。

楼主:
其实很简单,进入遥控器
F/S
目录里面就看见
1-8
个通道选项,箭头对准想要关闭或打开失控保护的那个通道,左下角可以看到
F/S
和
NOR
两个选项,
F/S
是打开这个通道的失控保护,比如
通道是油门通道你选择好
f/s
然后把油门推杆放到最低再常按
PUSH
(轮盘键)听到声音后就会以
15%
的量进行失控保护了,油门推杆放在中间常按
PUSH
就会以
50%
的量进行保护,副翼是向左或向右打着摇杆再去常按
PUSH
,摇杆大量就大,摇杆小量就小以此类推。选择
NOR
就是关闭这个通道的失控保护。

网友B:
看起来很复杂啊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age=1
看这个帖

网友D:
  用DX8的飘过~~~

网友E:
建议检查一下电调的插头
我飞固定翼也是一抖一抖,给电调换了个插头,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