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疆厂家帮忙看看,也请高人帮忙分析,高空莫名失去动力炸机

楼主(2012-04-08):
新买花牌5000mah黄色包装电池
新电池第5飞行
低空2分钟没有问题,然后尝试高空飞行,差不多10左右,方向没有作用,正常,赶快回来
低空又没问题
接着高空,10左右
结果失去动力,炸机
。。。
实在找不到炸机原因,恳请高人帮忙分析

楼主:
有人怀疑电池问题
我现在这块电池我放着不动
等配件到修好飞机
我会接着用这个电池低空飞6分钟至少,以证明不是电池问题
如果需要我拍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U了???

没明白什么意思呵,哈哈哈

网友B:
舵机独立出来,检查各个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独立出来,检查各个接头。

舵机不需要独立供电的
每个接头都检查了,没问题。。。

网友C:
觉得是电机或者电调得接口有脱焊得地方,我的哪吒今天下午刚出现过这个问题,电机的香蕉头脱焊,空中一个电机停机,还好没有损失!好好检查吧,飞控不会有问题的,如果有,大家都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觉得是电机或者电调得接口有脱焊得地方,我的哪吒今天下午刚出现过这个问题,电机的香蕉头脱焊,空中一个电机停机,还好没有损失!好好检查吧,飞控不会有问题的,如果有,大家都会有的。

电机和电调我是焊死的,不存在个问题,而且即使脱焊不可能4个同时断开
现在怀疑是不是进入失控保护了,我的失控保护油门摇杆设置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