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调参软件电池电压不能正常显示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2-04-08):
兔子买回来电池电压就不能正常的显示

问了技术人员说线断了

检查了N次证明没事,还把线接到了B6充电器上也没事,今天下班回家试验了一下,发现只要手动把个片电池电压输入进去然后点校准
然后换了一个电池试了一下,正常

再换一块,正常

问题解决

网友:
我也遇到过,确实是线的这个地方断了,因为外面有热缩管,一般看不出来。

你动一下动,线又搭上了。

最好是拆开重新焊好。

楼主:
兔哥你好,今天技术人员说线断了我整个都拆开了,没事,焊点都很好,回家了上飞控还是老样子,然后我就是这手动校准了下,然后换了个电池发现没问题了,目前换了6块电池了,都很好

网友:
呵呵,校准电压按扭一按,立即就会有说明出来,。。。。
还有说明书上也有提示

又一个不喜欢看说明书的人

楼主:
发现这个问题后就在群里说了,技术说是线断了,然后就一直研究线了

网友:
标题

我那线早换了,质量不行!